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

楼主(2010-12-25):
此电路为一驱动电路,主要用于驱动直流电机和24V直流灯管,按原理来说,应该当Key接通高电平时,输出端IRFZ48N饱和导通,两端电压应该趋于0啊?但用Multisim仿真,万用表测得IRFZ48N两端电压为6V左右,如下图

哪位大侠能见义勇为,给小弟指点指点,在此谢谢了!

网友A:
D1接错地方了。
想想Q1的电源被拉低后,还能驱动Q3饱和导通吗?

网友B:
MOS管的门极开启电压就有大约4V(不同型号有差别),此电路中MOS管漏极不可能低到门极开启电压以下,若是低到门极开启电压以下MOS管就关掉了。
要想让开关key控制灯的亮与灭,将D1正极接到12V。
顺便说一句:D1C1Q1Q2R2R3这些元件什么用都没有,保留R1就够了,R1的数值也可以小一些。

网友C:
还有R1上面做好接个电容

网友C:
R1上面最好并接一个电容

网友B:
4楼5楼:
R1并联电容干什么?

楼主:
D1的正极是接的VCC啊!
D1接错地方了。
想想Q1的电源被拉低后,还能驱动Q3饱和导通吗?

MOS管的门极开启电压就有大约4V(不同型号有差别),此电路中MOS管漏极不可能低到门极开启电压以下,若是低到门极开启电压以下MOS管就关掉了。
要想让开关key控制灯的亮与灭,将D1正极接到12V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点,改为这样就可以了!
3楼的朋友,我的看法和你一样,也决得
顺便说一句:D1C1Q1Q2R2R3这些元件什么用都没有,保留R1就够了,R1的数值也可以小一些。
是这样,但这电路是我从一个成品电路上抄出来的,没理由他会多加几个原件在这里啊?会不会有什么其它的用途啊?

楼主:
改后电路图

网友D:
lz,你改改过后的电路D1C1Q1Q2R2R3,完全没有用,之所以会有11.771v,是因为IRFZ48N的栅极你接了个VCC12V,J1闭合,IRFZ48N就导通了,有11.171v
而最先那个图为什么只有6v,你想过没有,是因为IRFZ48N,栅极电压受他的漏极电压控制,如果漏极电压降到0伏,栅极电压也降到0伏,这又导致MOS管关断,最后达到的一个平衡就是,漏极电压不会到0,即mos管没有完全导通,从而使mos管栅极电压也不会降到0
所以你用两个三极管组成的门电路,没有用,你可以把他去掉,电路照样可以工作,对最后一张图中,只保留R1就行,IRFZ48N前面的除了R1都没有用

网友E:
这电路怎么没人来分析

网友F:
你的KEY又不是pwm开关,要前面那些MOS驱动电路有啥用

网友G:
LZ第一个图Vgs为:(Vcc-Vd1)*Rce2/(Rce1+Rce2).
导通状况如11楼所说
是因为IRFZ48N,栅极电压受他的漏极电压控制,如果漏极电压降到0伏,栅极电压也降到0伏,这又导致MOS管关断,最后达到的一个平衡就是,漏极电压不会到0,即mos管没有完全导通,从而使mos管栅极电压也不会降到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