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ADC2 的DMA 疑问

楼主(2010-12-25):
现在项目正在用STM32F103VC的芯片。在设计时遇到问题:
    1.ADC2 没有DMA通道与之连接,是不是就不能使用DMA方式了?
    2.现在项目需要6路AD采样,其中的两路必须是各自独占一路AD,其余的公用一路AD。都想使用DMA的方式来实现,该如何实现?
    3.我看网上有资料说 可以将ADC设置成双ADC模式,这个是个什么概念,是不是ADC1 和 ADC2 就可以共用DMA了?

    谢谢!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顶~
要是使用双ADC的模式,ADC1 和ADC2 是不是 同时采集的,我需要同时采集数据的。我没有外部事件去触发。能通过设置成双ADC模式 来共用DMA么?
同志们 帮帮忙,我第一次用stm32做项目

网友A:
可以,就是ADC2的DMA就是需要通过双模式工作,然后在ADC1的DR中读出32位的ADC结果,高16位就是ADC2的转换结果,仔细看看手册;还有ADC1和ADC2的双模式是可以实现同步采样的。

网友B:
3楼 正解

网友C(2014-07-27):
谢谢3楼的回答

网友D(2016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就是ADC2的DMA就是需要通过双模式工作,然后在ADC1的DR中读出32位的ADC结果,高16位就是ADC2的转换结 ...

这个回答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