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石英晶振部分怎么分析?

楼主(2010-12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两级反相器串接,是同相放大器。
同相放大器加上反馈,就可能产生振荡,条件是在某频率上相移为零或360度整数倍,增益大于1。
晶体在此目的就是仅在晶体串联谐振频率上才满足起振条件,产生振荡。
顺便说一句:这个电路不是好电路,因为晶体损坏(仅剩晶体支架分布电容)时也可能产生振荡,但那是多谐振荡,频率与晶体振荡不同。

楼主:
有点疑问,为什么两级反相器串联就是同相放大呢?是说放大倍数为1:1吗?还是另有值呢?

还有请问一下,高人是老师吗?还是....感觉你好强啊,好崇拜,请教要怎么才能像你一样强呢?

网友B:
反相再反相就是同相了。
当晶振串联谐振的时候,相当于短路线,把输出信号直接反馈给输入,维持振荡。

网友C:
详细请看数电,上面有,电阻是设置工作点的,使集成反相器工作在放大状态,电容为藕合用,就像两个共射三级管组成的那种多谐振荡器,其实共射就是反相器。加两个电容不仅藕合还起到决定频率作用。

网友D:
进了论坛,我才发现自己学了一年多的电子都是白搭的。哎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