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准确评估成本?

楼主(2010-12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拿着板子去电子市场,挨个砍价,按10000只计算

网友B:
料本跟用量关系很大,不同量价格差一倍都有可能。

如果没有供应商渠道的话,可以在淘宝上查。每个器件按销量排序,基本上靠谱。

网友B:
料本只是一部分,加工成本也要估算。一般占料本的10~20%.
我们按料本*117%估算毛利

网友C:
淘宝是个很好的询价工具。

网友D:
同意楼上,在淘宝上查一下,比什么都真实。

网友E:
掏宝上面查的不准确,上阿里巴巴吧

网友F:
首先要熟悉市场,材料成本要准确估计必须在可控的渠道基础上,否则偏差会很大。

网友G:
料本只是一部分,加工成本也要估算。一般占料本的10~20%.
我们按料本*117%估算毛利
引用 网友B:

这样估的可能还不够,厂内自己做到没问题,如果是委外加工是不够的。
BOM成本+加工费(这个还好算点)+管理费(这个就拿不准了,不同公司差别会大一点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