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初始化SD卡失败,大圣诞的,我要疯掉了

楼主(2010-12-25):
调了两天了。。。。还在初始化。。。汗啊。。。。

MCU mega32 (系统电压3.1V),1M时钟
我用JTAG调试,在初始化后面加断点,发现程序一直在发送CMD0那里死循环
用示波器观察发现,SPI发送出去的数据和数组里的一样,但是MISO引脚上的响应信号一直是高电平(0xff)。。。这是什么原因?
硬件上  我直接用杜邦线和SD卡的脚焊在一起,然后连到单片机IO口上。。。

#include"avr/io.h"
#include"util/delay.h"
volatile unsigned char RR=12,retry=0;
volatile unsigned char i=0,j=0;
unsigned char CMD[6]={0x40,0x00,0x00,0x00,0x00,0x95};
unsigned char RR1[6];
void SPI_init()
{
    DDRB|=(1<<;PB4);   // SS端设置为输出
    DDRB|=(1<<;PB5);   // MOSI端口设置为输出
    DDRB&=~(1<<;PB6);  // MISO端口设置为输入
    DDRB|=(1<<;PB7);
    SPCR=0x50;//主机模式,使能SPI,时钟4分频,起始沿采样,数据高位在前
    PORTB|=(1<<;PB4);//SS=1;片选不使能
    PORTB=0xff;//全部IO口使能内部上拉
}

unsigned char spi_sendB(unsigned char temp)
{
    unsigned char back=0;
    SPDR=temp;
    while(!(SPSR&(1<<SPIF)));//等待发送完成
//    asm("nop");
    back=SPDR;
    return back;
}

int main()
{
    _delay_ms(2000);
    SPI_init();
    _delay_ms(2000);

    for(i=0;i<20;i++)//至少74个时钟周期
    {
        spi_sendB(0xff);
    }
    PORTB&=~(1<<;PB4);//选中片选
    do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//发送CMD0命令,设置为SPI模式
        {
            RR=spi_sendB(CMD);
        }
    //    retry++;
    }
    while(RR!=1);
    。//在这里加断点,程序一直到不了这里
    。
    。
}

楼主:
我*,程序都在笑我了

网友A:
要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对了.用可信的硬件平台调软件,用可信的软件测试硬件是否是完好的.别搞得软件和硬件没有一个靠得住的,那问题就难找了.

网友B(2011-08-12):
你只是一直在发送cmd0,并没有专门等它的响应

网友C(2011-11-21):
顶楼主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还未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