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905不稳压的问题,求解

楼主(2010-12-25):
很少用7905,今天用了一个,结果发现输入电压在-7到-13V以时可以稳定输出-5V,但是输入电压再“升高”就会出现输出同时快速升高的情况,当输入-20V时输出可以到-12V了。电路没有错,输入输出的电容也没丢,换了几片都一样。7805倒是没有类似的现象。
手册上写的输入-7V至-20V都可以稳定输出-5V的。请问这个到底是哪里的问题,会不会是芯片有假。标的是ST公司的,看着不像假货,也不像翻新的。

网友A:
输出电流是多少呢?
是不是7905的功耗过高了?

网友B:
输出接个1K的负载试试。

楼主:
之前是空载,我接个1K的负载看看去

网友C:
7805/7905这类线性稳压器,老产品要求最小负载电流4mA,小于4mA“稳不住"。后来的新设计型号未改,但允许输出空载。

网友:
压差,去偶,散热一个都不能少.看手册指标.3端稳压块使用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.

网友D:
加轻负载试试,  如果还不行,那就是你买的假货了。

网友E:
7905空载就会这样,7805不会

网友E:
你也可以用7805来实现负电压源,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