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刚才在用NU-TINY-SDK-100做实验,
由于PLLCON设置出错,现在用UN-LINK没法调试了,该怎么办啊?
NU-TINY-SDK-100板上的NU-LINK能进ICP把程序擦除吗?

楼主:
我的程序设置是从APROM启动的,假使有ISP代码也没法进ISP啊

网友A:
应该可以擦除。请先用ICP Programming Tool连上去试验一下。
只要不是很旧的板子,例如10年上半年之前的板子,都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B:
在群里说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