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电学的是什么啊

楼主(2010-12-25):
我刚学完了数电,有一些疑问,
(1)学习数电,有没必要把它的内部结构原理搞清楚?
(2)如果大学里只是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学好了,没有实际动手做过实物,将来公司会要吗?
(3)我将来想从事硬件 电路方面的工作,请大家给我一些建议,如何去做,学要学哪些,是集中精力学好一门,还是平均用力,都去学?
谢谢!!!!!!!!!

网友A:
那就把模电学好,做点项目吧

网友B:
(1)不清楚也行,清楚是加成。但是接口结构,门电路输入输出特性(模拟特性)至少要明白
(2)有可能要,越大的公司越看理论基础
(3)学好全部,专精一门

网友C:
(1)学习数电,有没必要把它的内部结构原理搞清楚?

不一定很深,但是跟你相关的起码要搞清楚,比如CMOS输入端有保护二极管,TTL输入悬浮时候等效输入高电平,工作以后很多时候在这些结构里面吃亏。

(2)如果大学里只是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学好了,没有实际动手做过实物,将来公司会要吗?

基本不会,老板很现实,招你进来就是要做东西产生利润,不然要你何用?除非你有本事混进研究所当老爷。建议在毕业的时候起码能把单片机小系统跑清楚,就比较好了。

(3)我将来想从事硬件 电路方面的工作,请大家给我一些建议,如何去做,学要学哪些,是集中精力学好一门,还是平均用力,都去学?

1.别挂科,老老实实把两证拿好,四级能过就过,不能过,也别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,毕竟工作不需要。
2.学会画电路板,不管是Protel还是PADS,随便会一个就可以,但是别说你什么都不会。
3.至少会用1种单片机,毕业时候能写个2、300行的汇编程序,会一些单片机上的C语言。
4.至少会给自己的单片机做个5V的稳压电源,不然当了coder,连单片机电源都供不上,就杯具了。
5.如果老爸不是李刚,就安安心心靠自己的本事吃饭,记住世界上没有救世主,自己的前途靠自己。

网友C:
最后补充一点:硬件是门苦学问,入门至少要5年,如果吃得了这个苦的,请进;否则,劝退。

网友D:
5.如果老爸不是李刚,就安安心心靠自己的本事吃饭,记住世界上没有救世主,自己的前途靠自己。
引用 网友C:

这句最关键。别看别人发财,可能他家里谁谁是李刚。

网友D:
最好是做个小项目,哪怕是模拟的。
比如现在很多学习板上面功能很全很强大,花点钱打个板,照着做一个把软件自己配全了,我觉得出去可以做个最基本的起步了。

网友E:
数电的内部原理就是模电
没做过实物的话,你都完全理解不了电路。
模电和数电都要学好,这是基础,也是重点。

网友F:
(1)学习数电,有没必要把它的内部结构原理搞清楚?
>>能清楚再好不过。许多时候你都能得到启发的。

(2)如果大学里只是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学好了,没有实际动手做过实物,将来公司会要吗?
>>你当老板看看

(3)我将来想从事硬件 电路方面的工作,请大家给我一些建议,如何去做,学要学哪些,是集中精力学好一门,还是平均用力,都去学?
>>做事总是有重点的,学习也这样。应用的时候,你也不会平均用力。是人就这样,看你的志向。

网友G:
我们去中科大招聘,发现他们的简历上很少有写参加了多少电子竞赛,参加了多少项目,但是2、3的学校的简历上却都有很多的竞赛、项目等。
理作为一个学生,学不好自己专业的理论知识,那就是失败的。

网友H:
楼上,我个人认为简历上写自己参加了某某竞赛,做过多少项目,并不全是在炫耀资历,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说明自己的工程实践经验。理论是必要的,但并不是说唯有理论才是王道。另外有些东西不能说的太死。

网友I:
我也想知道!!!

网友C:
我们去中科大招聘,发现他们的简历上很少有写参加了多少电子竞赛,参加了多少项目,但是2、3的学校的简历上却都有很多的竞赛、项目等。
理作为一个学生,学不好自己专业的理论知识,那就是失败的。 ...
引用 网友G:

我在成都电子科大招聘,招聘考题——用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好坏,本来是想考有没有用完万用表关表的习惯,结果测试结果99%的人不知道该用什么档或者直接说不知道怎么测,你说这些学生数电模电考双百分有什么用??

网友G:
我们招聘是其实不太去看他们的数电模电成绩,主要看数学、物理和英语,要是这几门课可以对答如流,就算没有上过数电模电的我们也要。

网友J:
路过,4楼NE5532说的不错。

要多动手、多接触各方面的知识;
数电其实很好学的,只要稍微学学、看过书就能明白的。只要你不是把时间都放在玩乐、泡妞上,不是书都不认识你,那就肯定能入门、过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