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 请看我的参数计算是否真确

楼主(2010-12-25):
这是个交流放大电路,我是这样计算的;
按教科书上的假设U+ = U-,i+=i-=0
即:(u_输出 - u_负输入)/100k +(u_in - u负输入)/10k = 0;
U+= vcc/2;
整理可得:u_输出 = (11*u负输入) - 10*u_in
怎么是这样,它还是反相放大器吗?还有u+ = u负输入 ,是什么保证他们相等的?如果看图他们肯定不相等(如果负端没有输入时,V负输入为0,但是U+ = vcc/2),哎,模电啊模电,怎么看多少边都不能搞懂呢!!麻烦高手了!!

网友A:
直流与交流等效电路分开计算。

楼主:
能麻烦您详细说下

网友B:
交流的信号,因为C1的存在U+=0V(交流信号分量)
而不是:U+= vcc/2;

像away说的,交直流分开算最后叠加。

或者直接用阻抗算Vo和Vin的关系。

“还有u+ = u负输入 ,是什么保证他们相等的?” 是负反馈保证的,他们是“被”相等的。呵呵

楼主:
C1是储能器件,它的电压不也是VCC/2,您看我下边的计算对吗:

由分压关系得
U+ = r3/(1+ r3jwc) / [r3/(1+ r3jwc)+r2]*vcc = 1/[1+r2/r3+r2jwc]*vcc
由于是直流w = 0,所以,U+=1/2*vcc(由于r2=r3)

我想问为什么是零呢?

网友C:
LZ赶紧去看看教科书。
有些人只会说教科书没有用,而事实上连最基本的都不懂。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为啥是零?
是因为交流和直流分开分析。三极管的时候VCC做交流分析的时候短路到地是一样的道理。
交流的时候把U+电压看做零,是因为U+只有直流电压1/2VCC,交流分量是零。
你说的也对,但你没有把交流和直流分开,交流分析的时候,你就把直流电压当零就是了。
还有u+ = u负输入 ,是什么保证他们相等的?如果看图他们肯定不相等(如果负端没有输入时,V负输入为0,但是U+ = vcc/2)。
是运放无限大的开环增益(当然这只是理想情况)保证U+=U-。如果他们不相等,经过运放,运放输出就饱和了,输出反馈到U-,强迫U-和U+相等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U+ = r3/(1+ r3jwc) / [r3/(1+ r3jwc)+r2]*vcc = 1/[1+r2/r3+r2jwc]*vcc

针对交流信号,如1Khz
那么交流分量U+ ~= 0V

你把Uo与Ui的关系,用阻抗表达出来。
假设是A,A是频率的曲线。
直流时A=0,频率增大时A慢慢增加,直至10倍稳定。

看一下小信号分析法吧。

楼主:
那我先去研究研究,感觉好多问题都好模糊,哎

楼主:
那么您觉得输出电压是多少呢

网友D:
1/2VCC-10Vin
直流是跟随器,交流放大倍数是-10.

楼主:
恩,我觉得你说的很好,我能够理解了,但是我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您,因为我实际的电路vin在1.5V上下变化,而不是以零为基准,所以这个电路在实际当中还是不能使用的,请问我该怎么做,下面是我的实际图,它是一个咪头的放大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