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430F149 定时器(转)

楼主(2010-12-25):
(1)利用定时器A的模式2(连续)实现的定时资料
利用定时器A的模式2(连续)实现的定时资料 在程序中对TACTL的控制,当TACTL为如下的赋值时
TACTL = TASSEL_2 + MC_2 + TAIE;           // SMCLK, contmode, interrupt
可以改变TASSEL_X来实现不同的定时,
当为TASSEL_1时选ACLK为定时时钟,可以实现最短2S的定时,其次为2S的倍数的定时。
当为TASSEL_2时选 SMCLK为定时时钟,定时取决于SMCLK的时钟源,
1、SMCLK选 DCO = 800KHZ为时钟源,最短定时时间 为 0.08S 的定时,其次为其倍数。
2、SMCLK选 XT2也即外部高频晶振,此时定时取决于晶振频率,及其对分频的设置上。主要是设置BCSCTL1及     BCSCTS2.

   BCSCTL1 &=  ~XT2OFF;
  BCSCTL2 |= SELS + DIVS_3;

通过对上面两句的不同设置,可实现不同的延时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MSP-FET430P140 Demo - Timer_A, Toggle P3.4, Overflow ISR, DCO SMCLK
//
//  Description: Toggle P3.4 using software and Timer_A overflow ISR.
//  In this example an ISR triggers when TA overflows. Inside the TA
//  overflow ISR P3.4 is toggled. Toggle rate is approximatlely 12Hz.
//  Proper use of the TAIV interrupt vector generator is demonstrated.
//  ACLK = n/a, MCLK = SMCLK = TACLK = default DCO ~800kHz
//
//
MSP430F149
//         ---------------
//     /||            XIN|-
//      | |               |
//      --|RST        XOUT|-
//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//        |           P3.4|-->LED
//
//  Dasheng
//  LiTian Electronic Inc.
//  Feb 2008
//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3.42A

能: 由定时器A,采用800KHz的DCO,来实现近一秒的定时中断;

计算方法: T = 1/800,000 = 1.25uS so 根据连续计数模式,当计到0XFFFF时,发生溢出中断
因此溢出一次的时间是: 65536*1.25 = 0.0819S,所以计时1秒需12次溢出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uchar flag=0;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BCSCTL1 &=  ~XT2OFF;
  BCSCTL2 |= SELS + DIVS_3;

P3DIR |= BIT4;
  TACTL = TASSEL_2 + MC_2 + TAIE;           // SMCLK, contmode, interrupt
  _BIS_SR(LPM0_bits + GIE);                 // Enter LPM0 w/ interrupt

}
//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(TAIV) handler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switch( TAIV )
{
 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CR1 not used
 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CR2 not used
   case 10: P4OUT ^= BIT5;                  // overflow
            break;
}
}

/*
//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(void)
{
  P4OUT ^= BIT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oggle P3.4
}

*/
(2)利用定时器A的模式1(上升)实现的定时资料
此时要用到TACCTL0 及 TACCR0 ,根据设定的不同的TACCR0及不同的TASSEL_X即可实现不同的定时。
但此时的中断程序要改变。
对定时器A的中断的说明:
1、TIMERA1_VECTOR  的中断地址为 0XFFEA, 此中断入口地址包含3个中断源,属于多源中断,通过TAIV的值,可以知道是哪个源的中断,当TAIV 为0X02H时
中断源为  TACCR1  CCR1IFG

当TAIV 为0X04H时,中断源为 TACCR2  CCR2IFG

当TAIV 为0X0AH时,中断源为 TA OVERFLOW TAIFG

2、TIMERA0_VECTOR  的中断地址为 0XFFEC  为单源中断,中断源为TACCR0 CCR0IFG

对定时时间的说明:
当TASSEL_1时,选ACLK = 32.768KHZ,此时根据选取不同的TACCR0来实现不同的延时,
当TASSEL_2时,选SMCLK = DCO 时,~~~~~~~~~~~~~~~~~~~~~

选SMCLK = XT2时,~~~~~~~~~~~~~~~~

关键语句:
TACTL = TASSEL_X + MC_1;
TACCR0 = ~~~~~~~;
TACCTL0 = CCIE;
(3)、利用定时器A的比较模式,及输出模式4和连续计数模式可实现同时实现4个独立的定时间隔,或4种不同的频率输出。
在实验的过程中,同时驱动数码管的4个段。

在比较模式下主要区分TACCR0 TACCR1 TACCR2 及TAIFG,的中断向量及入口地址,及输出模式(共8种)

其程序如下:
#include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uchar flag=0;
uchar table[] = {0x18,0x7e,0x51,0x52,0x36,0x92,0x90,0x5E,0x10,0x12}; //
对应0---9的共阳极码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//BCSCTL1 |=  XT2OFF;
  //BCSCTL2 |= SELS + DIVS_3;
  TACCTL0 = OUTMOD_4 +CCIE ;  //Enable interrupt
  TACCTL1 = OUTMOD_4 +CCIE ;
  TACCTL2 = OUTMOD_4 +CCIE ;

  TACCR1 = 0X8000;
  TACCR2 = 0X2000;
  TACCR0 = 0XF000;
  P3DIR |= BIT6 + BIT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3.4 output
  P3OUT |= BIT6 + BIT7;
  P4DIR = 0XFF;
  P4OUT = 0XFF;
  TACTL = TASSEL_2 + MC_2 + TAIE;           // SMCLK, contmode, interrupt
  _BIS_SR(LPM0_bits + GIE);                 // Enter LPM0 w/ interrupt

}
/**/
//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(TAIV) handler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switch( TAIV )
{
   case  2: P4OUT ^= BIT5; TACCR1 += 0X8000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CR1 not used
   case  4: P4OUT ^= BIT3;TACCR2 += 0X2000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CR2 not used
   case 10: flag++;
   if(flag==12){P4OUT ^= BIT2; flag = 0;    }             // overflow
            break;//flag++;
}
}

/**/
//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 (void)
{
  P4OUT ^= BIT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oggle P3.4
  TACCR0 += 0XF000;
}

楼主:
不错的说。自己顶一个先。

网友A:
不错!我也顶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