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程序 与bootloader的区别

楼主(2010-12-25):
BIOS 是自举程序   BOOTLOADER 也是启动前的自举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BIOS 是硬件固化的自举程序,初始化硬件工作状态为主,BOOTLOADER 是为了启动系统而设计的载入程序。

其实 BOOTLOADER 的工作应该由 BIOS 来完成,不过因为各种原因,这两个部分独立出来可以获得更好的自由度。

在很多专用设备上,很多就只有 Bootloader ,没有 BIOS 。
比如手机。

回复 楼主:
MAC 机,他就没有 BIOS ,改为了 EFI ,这个我记得含有 Bootloader 的功能。不过因为系统的不同,启动这个系统需要的步骤也不同,所以现在取消 bootloader 很难。不过 BIOS 反而成了一个可以被 Bootloader 替代的东西。

网友B(2011-09-24):
其实 BOOTLOADER 的工作应该由 BIOS 来完成

这个不好说吧,尤其在FPGA里面,一般BIOS里面加载的是上层驱动程序

网友C:
菜鸟学习加留印。

网友D:
顶!
感觉BOOTLOADER更底层,做的事情更精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