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寻迹小车需要用什么算法呢?

楼主(2010-12-25):
那个飞思卡尔的寻迹车,车模,电池,传动比都不许改,那就是要在控制寻迹数据和电机的关系下功夫了?这里头要用到什么算法呢?

网友A:
找本自动控制的课本来看,最基本的是PID方法,当然,要跑出好成绩,需要对不同的赛段用不同的控制方法,才能使车子的运动轨迹达到最优。

网友B:
刚开始可以用模糊 但是最好是研究一下PID和BANGBANG 一般都采用PID控制舵机和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