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ro2440开发板norflash问题

楼主(2010-12-25):
各位嵌入式打下
帮帮新手忙呗
我有一块miro2440开发板
分析了其启动代码 将开发板自带的myledb.bin下载到sram和sdram中能正常运行但是到norflash中就不行了led不闪烁我用jlink将norflash擦除了
但是suppervivi却能在norflash中运行
这是为什么呢??????????

网友A:
肯定是你编译的程序,在link选项里的地址设置不对,造成在ram可以运行,到norflash就无法运行了!因为ram跟norflash的映射地址不同!

网友B:
重新编译一下

网友C:
myled的代码分析了没有?如果在sdram中调试通过,烧录到norflash肯定是地址方面的问题!
/* AREA LED_ON,CODE,READONLY */
.text
.arm
START:
   LDR R0,=0x56000010
   MOV R1,#0x00015400
   STR R1,[R0]

MAIN:
   LDR R0,=0x56000014
   MOV R1,#0x00
   STR R1,[R0]
   BL  delay

   LDR R0,=0x56000014
   MOV R1,#0x1E0
   STR R1,[R0]
   BL  delay

   B MAIN

delay:
   LDR R4, =0x0002FFFF
   MOV R1, #0x1E0
   STR R1, [R4]
delay_1:
   sub r4,r4,#1
   cmp r4,#0x0
   bne delay_1
   bx lr;

这个是我写的一个linux下的代码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