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外部中断线17?

楼主(2010-12-26):
小弟在看stm32技术手册的时候,就是不懂 外部中断线17具体是指?

低功耗模式下的自动唤醒(AWU)
RTC可以在不需要依赖外部中断的情况下唤醒低功耗模式下的微控制器(自动唤醒模式)。RTC提
供一个可编程的时间基数,用于周期性从停止或待机模式下唤醒。通过对备份区域控制寄存器
RCC_BDCR)的RTCSEL[1:0]位的编程,三个RTC时钟源中的二个时钟源可以选作实现此功
能。
● 低功耗32.768kHz外部晶振(LSE)
该时钟源提供了一个低功耗且精确的时间基准。(在典型情形下消耗小于1µA)
● 低功耗内部RC振荡器(LSI RC)
使用该时钟源,节省了一个32.768kHz晶振的成本。但是RC振荡器将少许增加电源消耗。
为了用RTC闹钟事件将系统从停止模式下唤醒,必须进行如下操作:
● 配置外部中断线17为上升沿触发。
● 配置RTC使其可产生RTC闹钟事件。
如果要从待机模式中唤醒,不必配置外部中断线17。

网友A:
个人看法:外部中断线17只能由RTC闹钟中断请求触发,因为RTC闹钟中断没有独立的入口,所以占用了EXTI 17。停机模式只能有外部中断唤醒所以必须要将闹钟事件触发外部中断17产生中断,待机模式只需闹钟事件即可唤醒。楼主应该先理清事件和中断的关系。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