纽扣电池可以浮充充电吗?

楼主(2010-12-26):
我用CR2032纽扣电池给时钟芯片做后备电源,但纽扣电池是有寿命的,我想窜个10K电阻(再窜个二极管)到电源,这样平时能有0.1mA的浮充电流,不知这样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其寿命

网友A:
5V单板供电?
3.3V的主板电池?

不能给纽扣电池充电。会适得其反。

唯一能增加电池使用时间的有如下几方面:
单板工作时,确保是单板电源供电,电池不供电。
下电的时候,确保电池只给实时时钟芯片供电。实时时钟芯片的scl/sda管脚要处理好。可能会漏电流。

设计良好的情况下,用3年没问题。

网友B:
当然可以延长寿命,串接的二极管用漏电小的1N4148即可,用3.6V的可充锂电LIR2032效果更好。

网友C:
用CR2032给RTC供电还需要考虑寿命?
RTC电流一般都小于1uA,CR2032至少可以工作10年

网友D:
CR2032并非可充式电池,浮充没有意义。

网友E:
一次电池充不进什么电的,反而只会充坏电池。

网友F:
当然可以延长寿命,串接的二极管用漏电小的1N4148即可,用3.6V的可充锂电LIR2032效果更好。
引用 网友B:

LIR2032,这个我也用,OCON买的是多少钱!?

网友G:
请问SDA,SCL要怎么处理好,才能不漏电流

网友B:
LIR2032,这个我也用,OCON买的是多少钱!?
引用 网友F:

好久没用这种电池了,不超过10块钱吧。

网友F:
好久没用这种电池了,不超过10块钱吧。
引用 网友B:

晕,俺10个银子差不多可以买2~3个哦,而且还是17点税。。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G:

只是记得当时在一个产品上,没上电但是电池电跑的快。

最后查到是scl和sda的上拉电阻漏电流到VCC上(VCC没上电为0V)

很早了,具体什么原因和措施忘了。 :(

网友H:
我没有见过给纽扣电池充电的,只见过给锂电池充电的

网友I:
同意楼上的意见

网友J:
回复 网友G:

只是记得当时在一个产品上,没上电但是电池电跑的快。

最后查到是scl和sda的上拉电阻漏电流到VCC上(VCC没上电为0V)

很早了,具体什么原因和措施忘了。 :( ...
引用 网友A:

SDA. SCK外接上拉。单片机IO悬空。

网友B:
我没有见过给纽扣电池充电的,只见过给锂电池充电的
引用 网友H:

我猜,类似这样的设备大多数时间工作在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,uA级的“浮充”可缓解电池内部的自放电。
在纽扣电池非常昂贵的年代,我用过的纽扣电池都是充了几次才舍得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