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如何解决手机来电话后扬声器“哒哒哒”的响?

楼主(2010-12-26):
做个小功放,发现手机来电话之后,扬声器就哒哒哒的响
很多便宜的音箱也都会响
稍微高端点的就不响了
不知道如何解决
是专门有本身就能屏蔽这种干扰的扬声器呢?
还是需要某个电路来去掉这种干扰呢?

网友A:
主要在输入线上想办法,线的屏蔽层最好不要走信号。输入信号在PCB上尽量按差分线走,并且在信号输入端增加RF去耦电路,去扬声器的线最好也增加RF去耦电路。

网友B:
查查怎么抑制共模信号

网友C:
觉得应该在外壳的电磁屏蔽上做**。在输入端加滤波可能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,因为数字射频信号的频谱是很广泛的。

网友A:
主要原因是手机射频的调幅信号耦合到电路中去了。
很难说他是共模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