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款驱动电路功能上不差异吗?

楼主(2010-12-26):
此两款驱动器大家觉得Q1、Q2、R3、D1、C1这里有意义吗?
此驱动器主要驱动直流电机和直流灯管

网友A:
是驱动还是开关?
是开关的话,上图就可以了,但R3应减小1~2数量级;
如果是驱动(有一定频率的PWM等),下图的会好些,但同样需要减小R1、R3,并将光耦的IF调到合适的水平。

楼主:
2楼的朋友,是驱动,可以直流电机,能说说用上图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吗?

网友B:
第二个驱动能力强,mos管开关速度快

网友C:
LS正解,要知道,功率mos管的栅极是有较大电容的

网友D:
实际的负载多大电流?是不是一个三极管都搞定了的事情?

楼主:
实际的负载多大电流?是不是一个三极管都搞定了的事情?
3~5A

网友D:
这个量级上还是用MOS好了。

网友E:
2图的D1好象没啥用
从原理上讲,外面的电路是奖它短路起来的

网友F:
2图的D1好象没啥用
从原理上讲,外面的电路是奖它短路起来的
引用 网友E:

原来应该有用的,是自举升压电路二极管,但被LZ改成了没什么作为。:L

网友G:
图1只有驱动输出高电平的能力较高,驱动输出低电平能力太差,1M电阻太大了,PWM用图2

网友H:
晕...
D2什么用?
续流?位置对么?

网友I:
你那个灯泡,如果改成电机,那么图二应该是个调速电路,这样看来Q1,Q2,R3,D1都是不可以省去的,
Q1Q2R3作为MOS的驱动,可以降低MOS的开关损耗,D1则是MOS关断时续流用的。
即使不作为调速,仅作为开关,那么可以使用图一的电路,但D1不可以省去,否则关断时的自感电势足以使MOS击穿。R1也不可太大,最大不应超过10K,否则MOS有可能会在感应电压的驱动下“莫名”导通。
D2倒是可以省掉。一般MOSFET中有那个二极管。这边不是桥式驱动,这个二极管也用不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