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0-12-26):
LED负极接在单片机地上,我测了一下8550基极总是有4V电压左右变化,在线等,谢谢了,

我用的高亮蓝色LED,限流电阻没画出来,用的是420欧,51单片机用的P1.0口

网友A:
51吧,用的哪口?LED也不串电阻?

网友B:
LED负极接在单片机地上,我测了一下8550基极总是有4V电压左右变化,在线等,谢谢了
引用 楼主:

从LZ测得的电压看,应该用的是普亮的红色LED吧
加个限流电阻试试。

网友C:
基极电阻右到基极之间接电阻到电源

网友D:
led移到E极上,串限流电阻。不少开发板或小系统的共阳的LED数码管都是这样的电路,不可能不行!

楼主:
我用的高亮蓝色LED,限流电阻没画出来,用的是420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的P1.0口,限流电阻接的420欧,LED用的高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