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电跳闸问题!!!

楼主(2010-12-26):
我用单片机两个I/O口来控制MOC3083光耦,驱动380V交流接触器(互锁)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有时上电的时候会出现跳闸(两个个继电器同时又输出),但是今天我特意把两个MOC3083那输入端的接地脚给悬空,没想到上电的时候还是跳闸。在调试的时候我也个用到了硬件延时,可是问题还是存在。不知哪位高手用过MOC3083没有,能否交流一下心得。
不知道有没有代替他的型号

网友A:
跳闸?
请说明是跳的什么闸?

网友B:
光耦到I/O口之间用的什么三极管?pnp的还是npn的?
应该用pnp的.因为从上电到复位初始化I/O口这一段时间内,一般都是高状态,用npn管的话,很有可能输出就同时有效了,造成互锁短路.
其实互锁应该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最简单可靠.

楼主:
总闸,那两个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。

楼主:
第一脚接单片机的的IO口,第二脚我把他给悬空,结果通电的时候还是跳闸。

网友C:
LZ 你确定是两个接触器同时动了吗?
问题既然不在CPU和光耦这,接触器又简单。

如果正反转的接触器同时导通,可能会烧东西,你烧东西了吗?
所以怀疑你的电机功率大,本身启动就会偶尔跳闸。

做实验试试?

网友:
现场控制,上电的时候,必需加延时供电.因为上电的瞬间,I/O口是不受控的.
我做过许多实验证明了.
同时为了控制的可靠性,输出级使用逻辑译码硬件电路.在软件上还要加抗扰循环控制指令.
我常用进口模块来驱动继电器:

网友D:
瞌睡迷兮的

网友E:
看过互锁电路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