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详解LED显示屏的相关技术指标

楼主(2010-12-26):
求详解LED显示屏的相关技术指标

网友A:
1) 物理指标

        像素中心距pixEL pitch(点间距) 相邻像素中心之间的距离。(单位:mm)

        密度density (点数)

  单位面积上像素点的数量(单位:点/m2)。点数同点间距存在一定计算关系。计算公式是:密度=(1000÷像素中心距) 。LED显示屏的密度越高,图像越清晰,最佳观看距离范围越小。

        最佳视距

        观看距离图示

        平整度level up degree

        发光二极管、像素、显示模块、显示模组在组成LED显示屏平面时的凹凸偏差。LED显示屏的平整度不好易导致观看时,屏体颜色不均匀。

网友A:
2) 电性能指标

         灰度等级gray scale

   LED显示屏同一级亮度中从最暗到最亮之间能区别的亮度级数。灰度也就是所谓的色阶或灰阶,是指亮度的明暗程度。对于数字化的显示技术而言,灰度是显示色彩数的决定因素。一般而言灰度越高,显示的色彩越丰富,画面也越细腻,更易表现丰富的细节。

  灰度等级主要取决于系统的A/D转换位数。当然系统的视频处理芯片、存储器以及传输系统都要提供相应位数的支持才行。一般为无灰度、8级、16级、32级、64级、128级、256级等,LED显示屏的灰度等级越高,颜色越丰富,色彩越艳丽;反之,显示颜色单一,变化简单。

  目前国内LED显示屏主要采用8位处理系统,也即256(28)级灰度。简单理解就是从黑到白共有256种亮度变化。采用RGB三原色即可构成256×256×256=16777216种颜色。即通常所说的16兆色。国际品牌显示屏主要采用10位处理系统,即1024级灰度,RGB三原色可构成10.7亿色。

         换帧频率refresh frame frequency

  LED显示屏LED显示屏画面信息更新的频率。 一般为25Hz、30Hz、50Hz、60Hz等,换帧频率越高,变化的图像连续性越好。

        刷新频率refresh frequency

  LED显示屏显示数据每秒钟被重复显示的次数。常为60Hz、120Hz、240Hz等,刷新频率越高,图像显示越稳定。

         3) 光学指标

  显示屏亮度luminance of LEDscreen

  LED显示屏在法线方向的平均亮度。单位:cd/m2。
    在同等点密度下,LED显示屏的亮度取决于所采用的LED晶片的材质、封装形式和尺寸大小,晶片越大,亮度越高;反之,亮度越低。  亮度与晶片大小成正比的图示 。

网友A:
视角viewing angle

  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亮度分别为LED显示屏法线方向亮度的一半时,该观察方向与LED显示屏法线的夹角分别称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,一般以±表示左右和上下各多少度。

  如果一块显示屏的水平视角为120度、垂直视角为45度,在此观看范围内能使所有观众享受到最佳的观看效果。超出此范围,观众将可收看到低于正常亮度50%的视觉效果。LED显示屏的视角越大,其受众群体越多,覆盖面积越广,反之越小。LED晶片的封装方式决定LED显示屏的视角的大小,其中,表贴LED灯的视角较好,椭圆形LED单灯的水平视角较好。视角与亮度成反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