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死机

楼主(2010-12-26):
一个89C2051的最小系统,上电不工作,震荡正常,复位正常电源正常,单片机在别的板上正常,复位是阻容复位,输出是一个串电阻的光耦。输入是一个脉冲信号。用镊子碰一下空脚就正常了。谁能解释清楚为什么、?

网友A:
上Sch,要不谁也没有说话的权力

网友B:
重点还是在晶振和复位上,最好贴图。

网友C:
一般是不正常复位造成的。

网友D:
复位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,你自己琢磨琢磨。。。

网友C:
复位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,你自己琢磨琢磨。。。
引用 网友D:

呵呵,这说明选择一颗内部集成复位电路的MCU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。。

网友E:
复位不好。
或者接地不好。

楼主:
电源看了,可能是复位时间长了。

网友:
重新设计复位电路!

网友F:
复位电路有问题

网友G:
复位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,你自己琢磨琢磨。。。
引用 网友D:

难道一直在复位,还是其它什么原因?

网友H:
把你的复位电路贴上来,看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

网友I:
复位电路时间长肯定不会有问题的,请说明用的多大的电阻电容,碰的那个空脚好的,需要说明一下。

楼主:
这是在别人家看到的板,22UF电容加以个电阻做的复位电路,随便碰那个空脚都可以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有回路反馈。没检测到反馈信号就等在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