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,电路学的好辛苦

楼主(2010-12-26):
最近一直学着电路
学的好辛苦呀
真学到《正弦稳态功率计算》这章呢
下一章“平衡三相电路”估计也够呛
再下一章就到“拉普拉斯变换”了·········
很辛苦·····

网友A:
这位同学说的是实话

网友B:
:)是的,我也这样觉得

网友:
慢慢来啊

网友C:
楼主用的浙大出的《电路原理》教材?

楼主:
楼主用的浙大出的《电路原理》教材?
引用 网友C:

我用的是《电路》尼尔森那本

网友D:
到拉式变换,现阶段就够用了。。
够消化一阵子了。

下一步就该向HWM的场跟路方向了。。。。哈哈

网友E:
是的,我也这样觉得

网友F:
LZ现在碰到的是最基础的,还算好学的,后面还有更难的,其实在没有完全弄懂的情况下公式先背熟了,后面会有用的

网友G:
电路还好点,模电更头疼

网友H:
累了就把書本燒了嘛,何必為難自己呢?

网友I:
12楼的哥们有见地

网友C:
给LZ两个建议,1学好数学;2学会举一反三

网友J:
刚开始学的时候都觉得很难,不过接触多了就简单了,楼主加油吧!
icbom网

网友K:
我感觉学好电路之前,也要先学好基本的电磁学,数学肯定是必不可少的

网友B:
回复 网友H:
:o

网友L:
想当初我学《电路分析基础》时把所有习题都做过两遍,第3册书上的有一道习题我用了两个星期才解出来,没办法,我完全是自学的,无人可问。

网友M:
我也是啊!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,后面还有更辛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