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RF5框架的视频处理系统研究

楼主(2010-12-26):
1 RF5框架

参考框架。RF5适用于含有多通道和多算法结构的高密集度应用程序。与低等级参考框架不同,RF5使用线程(任务TSK)阻塞,可用于包含线程间有复杂依赖关系的应用程序。另外,RF5还具有可变的通道管理、基于任务TSK的应用程序、高效的任务间通信,以及结构化的线程安全控制机制,且易于替换I/O驱动设备和易于调试。
    参考框架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保证易于与用户硬件接口。每一个参考架构均被打包成基于TI DSP开发工具包或其他板卡的完整的应用程序。针对每一个板卡,可以提供不同等级的参考框架。对应用软件进行调整以适合参考框架,主要有3个基本要求:调整算法单元和改变通道数量;调整应用程序以使其适应硬件系统;改变驱动以利于运行终端硬件。RF5提供了一个通道基础框架,使其很容易就可以封装XDAIS算法。通过这一封装,应用程序设计者可以很容易地使应用程序囊括大量的通道和算
法单元。参考框架RF5模块的拓扑结构如图2所示。
1.1 RF5数据处理
    RF5共有4个基本的数据处理部件:任务(task)、通道(channel)、单元(cell)和标准算法(XDAIS algorithm)。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。
    通常,一个任务中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通道,每个通道中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单元,而每个单元中则封装有一个XDAIS算法。单元封装XDAIS算法的作用在于:提供算法与外部世界的一个标准接口,每个单元执行一个简单的ICELL接口,通过该接口执行算法。利用通道可以按序执行多个单元,在典型应用中,多个通道可能包含一套执行功能相同的单元序列。利用任务可以同时处理一个或多个通道,其目的在于组织任务间的数据通信和设备驱动会话等。与通道不同的是,任务有具体的执行代码,并需要用户自己编写。该部分代码通常是从外界接收数据、控制通道执行等。每个任务总是反复执行自己的代码,完成检查控制信息、获得数据、执行通道、发送数据等操作。
1.2 RF5中数据通信
    RF5中的数据通信包括task级通信和cell级通信。其通信机理为使用结构体进行信息传递,而非通过全局变量传输处理数据。
1.2.1 task级通信
    任务级通信主要用到了SCOM消息队列和邮箱(MBX)。
    (1)SCOM
    SCOM消息是用户定义的一个数据结构,用于任务之间交换信息。为实现信息传递,某个任务申请一定大小的数据缓冲区,以供其他任务读/写数据。每个任务需要知道其他任务的缓冲区位置,并阻止多个任务同时访问自己的缓冲区。为保证这些功能,利用SCOM消息作为缓冲区描述器,并将其在任务之间传递。因此,SCOM消息相当于其所描述缓冲区的一个令牌,拥有该消息(令牌)的任务可以读/写对应的缓冲区。当完成读/写操作后,消息将传递给另一个任务,如图4所示。
    (2)邮 箱
    在RF5中,任务通过邮箱(MBX)接收来自其他任务的控制消息。以TI公司提供的JPEG_loopback例程为例,来自用户视频端的图像质量参数可通过全局变量传递到控制任务中。若该参数有所改变,则控制任务将改变值写入一个邮箱中,图像处理任务每500个时钟周期检查一次邮箱,并从邮箱中取出图像质量参数的改变值,然后进行相关处理。
1.2.2 cell级通信
    eell级通信同样基于数据缓冲区,且存在一个内部cell通信对象(ICC对象),用于对缓冲区的描述。每个cell的输入、输出队列均指向该ICC对象。图5为3个cell通信的结构图。
    通道中有3个cell和5个ICC对象。cell X从任务中读取其数据,经处理后,将其输出发送到另外的2个缓冲区中(Bur2和Bur3);缓冲区Bur2供cell Y读取;Bur3供cell Z读取,同时cell Z也读取cell Y的输出。最后,任务读取cell Z的输出。

2 视频处理应用

基于RF5参考框架的通用视频处理系统结构如图6所示。整个DSP上的系统由4个任务线程组成。TSK_Input线程完成从视频输入端口读数据,TSK_Output线程完成向视频输出端口写数据,TSK_Process线程完成视频流中数据的处理,三者之间靠SCOM消息队列进行同步和消息传递。TSK_Process线程中包含一个数据处理通道,该通道中包含一个cell对象,由该对象加载和运行封装的视频处理算法。视频处理控制算法可以放在TSK_Control线程中运行,也可以合并在视频处理算法中。TSK_Control线程与TSK_Process线程之间通过消息信箱完成信息传递。
    实现不同任务之间的通信时,采用SCOM消息队列。用RF5的SCOM机制实现TSK_Input与TSK_Process之间通信的主要程序如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