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简单的程序怎么错啦

楼主(2010-12-26):
#include <stdio.h>
main()
{
int x,z,y;
int max(int a,int b);
printf("Please input two integers:\n");
scanf("%d,%d",&x,&y);
z=max(x,y);
printf("The maximum number is %d.\n",z);
}
int max(int a,int b)
{
if(a>b) return a;
else return b;
}

网友A:
int max(int a,int b);
要放在main()的前面。

网友B:
好习惯是先定义原型。

网友C:
单步运行一下   用VC

网友D:
scanf("%d,%d",&x,&y);

输入数据应该是4,6然后就可以了

网友E:
scanf("%d,%d",&x,&y); 你这个语句输入两个数之间是用逗号的,而你自己输入4跟6之间是用空格的。你再重新输入:4,6 肯定OK啦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