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新手提问:LPC2214如何使用外部晶振?

楼主(2010-12-26):
新做的板子,使用10M无源晶振,两端对地加了22p电容,并联了10M电阻,但似乎不起振,H-JTAG无法识别芯片。查了些资料,似乎一般使用的外部晶振都是11。0592的,电容用的是30P,请问前辈,是不是我不该用10M的晶振?22P电容值是否合适?顺便问一下,如何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判断晶振是否起振?谢谢

网友A:
使用11.0592晶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计算波特率    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波形   是方波就OK乐  方波的频率就是晶振的频率

楼主:
识别问题已经解决,新的问题是:执行程序时无法单步进入函数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B:
哦,我也明白了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