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主,给我们解释一下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

楼主(2010-12-26):
解释一下这些玩意那里定义的,有何用途?那种型号该用那个定义??

网友A:
Readme文件中有解释。

网友B:
头文件里有简单的注释

网友C:
if (defined STM32F10X_LD_VL);//如果定义了 STM32F10X_LD_VL这个类型,就怎么,怎么样

网友D:
可以在IDE中选中定义的宏,然后右键菜单,选择....
这样找到定义的地方。

网友E(2014-09-04):
具体一点:
STM32F103C8T6 这个芯片 应该选择哪个宏? 或者哪几个宏?

请版主回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F:
STM32F10X_M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