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T叔,你可以提供一款电源电压超过30V的MOSFET驱动芯片吗?

楼主(2010-12-26):
谢谢tyw老T叔了,你本事大,肯定知道了!

网友A:
是单个mos管还是mosIC鸭?电流多大?

网友B:
绝大多数MOSFET的栅极最高Vgs只有正负20V

楼主:
"绝大多数MOSFET的栅极最高Vgs只有正负20V"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看来不容易找到超过30V的MOS驱动芯片了?

网友C:
想烧MOS管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