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STM32 使用库 串口接收中断打死也进不去

楼主(2010-12-26):
附上部份代码.

USART_InitTypeDef
USART_InitStructure;
RCC_Configuration();
GPIO_Configuration();
NVIC_Configuration();
LcdShow_Init();
//StepperMotorInit();
// GPIO_Write(GPIOC,GPIO_ReadOutputData(GPIOC)|LED_var);
/* USART2 配置*/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
=
9600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
=
USART_WordLength_8b;//8位数据位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
=
USART_StopBits_1;
//1个停止位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
=
USART_Parity_Even;//USART_Parity_No 偶校验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
=
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
=
USART_Mode_Rx
USART_Mode_Tx;
USART_Init(USART2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//使能USART2中断
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/* Enable the USART2 */
USART_Cmd(USART2, ENABLE);

网友A:
别打死就进去了

网友B:
前三个函数正确设置了吗?引脚配置,时钟分配,中断使能。对照DEMO程序好好检查,不会太难的。

网友C:
确定使用偶校验?
确定GPIO正确且没有使用复用映射?

网友D:
接收到数据没有?
是不是通讯的两端设置不相同造成的?

网友E:
楼主应该没有在STM32 寄存器地狱中历练过。

网友F:
可以进啊,你再看看吧,这部分好像没问题吧。我这有个例程给你做参考。
int main(void)
{
  /*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*/
  RC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/
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*/
  GPIO_Configuration();

/*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*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ed as follow:
        - BaudRate = 9600 baud
        - Word Length = 8 Bits
        - One Stop Bit
        - No parity
        -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(RTS and CTS signals)
        -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
 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
  /* Configure USARTy */
  USART_Init(USARTy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  /* Configure USARTz */
  USART_Init(USARTz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/* Enable USARTy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*/
  USART_ITConfig(USARTy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USART_ITConfig(USARTy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
  /* Enable USARTz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*/
  USART_ITConfig(USARTz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USART_ITConfig(USARTz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
  /* Enable the USARTy */
  USART_Cmd(USARTy, ENABLE);
  /* Enable the USARTz */
  USART_Cmd(USARTz, ENABLE);

  /* Wait until end of transmission from USARTy to USARTz */
  while(RxCounter2 < RxBufferSize2)
  {
  }

  /* Wait until end of transmission from USARTz to USARTy */
  while(RxCounter1 < RxBufferSize1)
  {
  }

  /* Check the received data with the send ones */
  TransferStatus1 = Buffercmp(TxBuffer2, RxBuffer1, RxBufferSize1);
  /* TransferStatus1 = PASSED, if the data transmitted from USARTz and
     received by USARTy are the same */
  /* TransferStatus1 = FAILED, if the data transmitted from USARTz and
     received by USARTy are different */
  TransferStatus2 = Buffercmp(TxBuffer1, RxBuffer2, RxBufferSize2);
  /* TransferStatus2 = PASSED, if the data transmitted from USARTy and
     received by USARTz are the same */
  /* TransferStatus2 = FAILED, if the data transmitted from USARTy and
     received by USARTz are different */

  while (1)
  {
  }
}
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/*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.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,
    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. */
  SystemInit();

  /* Enable GPIO clock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USARTy_GPIO_CLK | USARTz_GPIO_CLK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
#ifndef USE_STM3210C_EVAL
  /* Enable USARTy Clock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USARTy_CLK, ENABLE);
#else
  /* Enable USARTy Clock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USARTy_CLK, ENABLE);
#endif
  /* Enable USARTz Clock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USARTz_CLK, ENABLE);
}
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#ifdef USE_STM3210C_EVAL
  /* Enable the USART3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*/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PartialRemap_USART3, ENABLE);

  /*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*/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USART2, ENABLE);
#elif defined USE_STM3210B_EVAL
  /*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*/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USART2, ENABLE);
#endif

  /* Configure USARTy Rx as input floating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y_Rx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GPIO_Init(USARTy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USARTz Rx as input floating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z_RxPin;
  GPIO_Init(USARTz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USARTy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y_Tx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(USARTy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USARTz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z_TxPin;
  GPIO_Init(USARTz_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/*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0);

  /* Enable the USARTy Interrupt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y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z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网友G:
乱78遭的。

很简单啊,因为你用的是库函数,官方这个程序是专门针对官方的开发板的。所以把
#ifdef USE_STM3210C_EVAL  到 #endif中间要看清楚了。要是你条理清楚的话把这个删掉,只选适合你的。
你的串口进不了中断:
1.你的时钟是否正确。官方的时钟用的是外部8M晶振,要是你用的是16M的时候你就要改一下寄存器了。沿着这个SystemInit();函数可以找到。
2.你的中断函数的名字对不对,这个可以看起动文件,里面有中断的名字。你用的是USART2.则函数名为USART2_IRQHandler.
3.你的外设时钟开启的对不对。GPIO的时钟对不对。
4. 好好理理你的程序。你搞这么长没人有时间去看的。

网友H(2013-09-03):
我也进不去接收中断代码差不多,#include "sys.h"

网友H:
#ifdef EN_USART2_RX           //如果使能了接收

//接收缓存区
u8 RS485_RX_BUF[64];          //接收缓冲,最大64个字节.
//接收到的数据长度
u8 RS485_RX_CNT=0;

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
{

        u8 res;
        LED3=~LED3;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!= RESET) //接收到数据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2,    USART_IT_RXNE);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res =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         //读取接收到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RS485_RX_CNT<6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485_RX_BUF[RS485_RX_CNT]=res;                //记录接收到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485_RX_C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增加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#endif
//初始化IO 串口2
//pclk1:PCLK1时钟频率(Mhz)
//bound:波特率
void RS485_Init(u32 boun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D, ENABLE);//使能GPIOA,D时钟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ENABLE);//使能USART2时钟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;        //PA2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//复用推挽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//PA3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//浮空输入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Reset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ENABLE);//复位串口2
        RCC_APB1PeriphReset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DISABLE);//停止复位

#ifdef EN_USART2_R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使能了接收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ound;//一般设置为9600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//8位数据长度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//一个停止位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///奇偶校验位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//无硬件数据流控制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//收发模式

    USART_Init(USART2, &USART_InitStructure);  //初始化串口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2_IRQn; //使能串口2中断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3; //先占优先级2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3; //从优先级2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//开启中断
//          USART2->CR1|=1<<8;    //PE中断使能
//        USART2->CR1|=1<<5;    //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
    USART_Cmd(USART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串口

#endif

RS485_TX_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接收模式

}

//RS485发送len个字节.
//buf:发送区首地址
//len:发送的字节数(为了和本代码的接收匹配,这里建议不要超过64个字节)
void RS485_Send_Data(u8 *buf,u8 len)
{
        u8 t;
        RS485_TX_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发送模式
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发送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buf[t]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//        RS485_RX_CNT=0;
        RS485_TX_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接收模式
}
//RS485查询接收到的数据
//buf:接收缓存首地址
//len:读到的数据长度
void RS485_Receive_Data(u8 *buf,u8 *len)
{
        u8 rxlen=RS485_RX_CNT;
        u8 i=0;
        *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为0
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10ms,连续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一个数据,则认为接收结束
        if(rxlen==RS485_RX_CNT&&rxlen)//接收到了数据,且接收完成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rx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i]=RS485_RX_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*len=RS485_RX_CNT;        //记录本次数据长度
//                RS485_RX_CNT=0;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LED4=~LED4;
        }
        LED2=~LED2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