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:电路中电容电阻值该怎么选择?

楼主(2010-12-26):
电容电阻在电路中常常用来做什么?不同的场合的阻值容值选取有什么原则?最好有讲这方面的书或者**

网友A(2011-03-24):
为什么什么也看不到呢

网友B:
同问   只可惜没人来答  唉~~

网友C:
所有的电路方面的书都有讲,慢慢看吧

网友D:
自己多看看元器件的书

网友E:
要考虑的太多了,选择时要考虑电流,电压或者功率等的大小,还要考虑他们的作用,比如电容的作用就非常多如:隔直通交,滤波,稳压,加速电容。。。。

网友F:
一句话,根据需要选择种类和大小,谁想给你说也不是一句的事,模电基础的书都说,建议楼主自己多看书,吃透书上的意思。推荐书就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,小日本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上,认真读完这两本书你的问题解决,起码数值大小上知道怎么回事,至于种类,网上多看看元件特性。

网友G:
ls 小日本的那书名是什么

网友H(2011-05-07):
大概是根据电路功能来选择器件参数。一个电路中有些元件参数改变很大也没什么关系。————个人觉得

网友I:
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疼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