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问题,郁闷中

楼主(2010-12-26):
ARM接触不久,有2个问题,请大家给我点意见
1,程序测试LPC2132的SPI功能,在MDK320/323a下功能一切正常,Proteus仿真也行,直接ISP下载到芯片也行。完全同样的代码在MDK380/412/413a下就出问题了,不论仿真还是实际烧写,都不正常了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     如果说编译器版本有问题吧,怎么3个版本都有问题?而且我413a直接没**的,只是代码量限制,但是我就2K不到的代码,怎么也不行呢?

2,LPC132的AD转换器,MDK320下,仿真正常,烧写之后没反应,换编译器,仿真和烧写都不行,怀疑是芯片的ADC模块坏了,不过手头就一块芯片,不好确认。郁闷中 。。。

楼主:
关于第2个问题,基本可以断定是ADC坏了,而且不管输入多少,转换结果输出都是0x3FF。
我原先把输出直接赋值到GPIO,外接LED,低电平点亮,但输出0x3FF,所以一个LED都不亮。我把输出结果减去一个数,再输出到GPIO,LED就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