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弦波发生器

楼主(2010-12-26):
各位高手帮帮忙设计一正弦波发生器

要求:1、电源供电电压为5V(12V)
      2、输出频率为100KHZ
      3、输出电压不低于3V
      4、电路图设计,原理说明,参数设计
如果能做到以下的就更好了

1设计输出的正弦信号频率连续可调,且范围尽可能大;
(2设计输出的正弦信号幅值连续可调,且范围尽可能大;
3设计同时输出正弦、余弦信号。

网友A:
要求这么多看来只能用DDS芯片加程控放大芯片去做了

楼主:
后面的那几点不好做就不做了,做到这四点就行
1、电源供电电压为5V(或12V);
      2、输出频率为100KHZ;
      3、输出电压不低于3V;
      4、电路图设计,原理说明,参数设计

网友B:
到maxim找一下吧,肯定有适合的

网友C:
用DDS都可以实现。用arm基本也能搞出来
但100KHZ正弦对DA速度要求高。速度高了精度就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