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油井下 无线通讯请教!

楼主(2010-12-27):
石油井下 无线通讯请教!
有好的低频通讯模块吗?

网友A:
此类应用,想找现成好用的就别想了。楼主只能自己研究。做模块的不会为了这类量不大面不广的应用专门做一种模块。

网友B:
曾在中国石油大学看都过类似项目,是通过GSM/GPRS或3G来实现的,还能实时将数据图表发送到各相关人员3G手机上,具体井下如何实现不清楚,可以向相关单位了解下.

网友C:
油井井下还是采用电缆通讯为佳,必须考虑工艺适用性问题,无线技术无法做到普适,通常都是井下电缆,井上无线。

网友D:
用泄漏电缆

网友E(2011-07-08):
石油勘测方面用的多的还是无线,传输一些简单的数据,免去布线的烦恼

网友F:
井下射频通信用哪个频段的微波呢,是短波还是长波频段呀

网友C:
非要在井下用无线,用的是超短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