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加法差分电路

楼主:
我想请教下差分放大电路中,在利用叠加定理分析,这个交流信号怎么处理,是当成gnd,还是什么的,小弟一直没搞懂的:

请教达人分析。
其中的l1、l2和l3是互感器的二次侧电压输出。
这里的互感器二次侧的输出算是悬空的吗?
在利用叠加定理的时候,单独考虑2.5v的时候,这个互感器输出l1和l2当做gnd还是怎么的呢
如果不当做gnd的话,根据虚短虚断,运放正端电压为2.5
然后怎么分析的呢
能否根据叠加定理推出输出电压的呢
实验的结果是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不是2.5v,我就搞不懂了。

网友A(2010-12-27):
说说你说的“交流信号”是共模部分还是差模部分。

网友A:
如果是共模,不必在这个电路中处理,但在这个电路之外要处理好--尽量让它们对称进入电路。
如果是差模信号,根据带宽来进行不同的看待。

网友B:
这个是正反馈,怎么可能是差分放大电路。

网友C:
正反馈能加减运算?

网友D:
运放的输入的正负极好像接反了吧

楼主:
呵呵,感谢大家的回复,我不小心画错了。见谅见谅!都怪我在ad中按x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暂时认为是差模信号,无共模信号,

楼主:
??? 怎么没人回复啊

楼主(2011-04-14):
回复 网友A:
这里的l1和l2都是互感器的输入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这里的l1和l2都是互感器的输入。
引用 楼主:

互感器的二次接K级的负载?

楼主:
有什么问题吗!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