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线性泄放电流,还能提供电路

楼主(2010-12-27):
我想设计一个电路,信号来源是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信号,这个信号要作为后端工作的电压而且作为ad采样信号。所以在泄放多余电流的时候,不能引进过多的高次谐波,所以请教大家一个线性泄放电路。
我之前想到一个电路,但是在mos管斩波,引入很大的高次谐波,因为还要作为信号采样,所以很郁闷的。
我还想问的是我输入的电流信号 比如100ma,根据klv(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),我在采样电阻两端的应该是100ma*采样电阻,怎么会很大谐波的,怎么来的啊

网友A:
我想设计一个电路,信号来源是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信号,这个信号要作为后端工作的电压而且作为ad采样信号。所以在泄放多余电流的时候,不能引进过多的高次谐波,所以请教大家一个线性泄放电路。

线性泄放电流?
看不懂你的意思。

难道是互感器二次侧电流过大,想用小一点?
如果是这样的的话,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:
1 并联一定值的电阻。
2 将电阻值降低。
两种方法在原理上是一样的:都是让回路电阻降低。当然,另外的问题是要考虑功率是否能满足的问题。

楼主:
因为我后端需要的电流一定的(如给mcu供电),我要泄放多余的电流的,但是我用mos管进行泄放多余的电流(mos管导通电压是由比较器产生的),但是这样会带来高次谐波。
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B:
你可以在你的信号采样过程对数据进行分析,计算高次谐波的频率及带宽,滤除这部分数据。完全的用硬件滤除是做不到的。这能减小。

网友C:
楼主的要求,可能用并联线性稳压电路比较好。

网友A:
楼主的要求,可能用并联线性稳压电路比较好。
引用 网友C:

以TL431为例,自身消耗电流如何处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约等于两端点压差*流过电流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也想到这点了,但是三极管两端承压太多,流过电流不大,还请赐教的啊

网友D:
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是可以设定的,简单一点,就把三极管的CE级并在整流滤波电容上,电容正端串一100R电阻与一稳压管,再接到三极管基极。这样的话,三极管承受的电压等于输出电压,约为稳压管击穿电压加0.6V

网友C:
8楼:
不知道你需要三极管承受多高电压,需要三极管放掉多大电流。
只要三极管功率够大,承受几百伏电压放掉几安电流不成问题,若是电流互感器二次那就更不成问题。

网友E:
楼主不会是直接对互感器出来的信号进行整流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呵呵,你猜的很对!我对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整流,我工作环境温度是80度,所以我要降容设计的,其实我也找了很多功率三极管,在不加散热器的情况下,耗散功率一般也就是2w的,找三极管是个麻烦的事情,哈哈
两端承压是12v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高手的啊。猜的很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