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L基本电路疑问

楼主(2010-12-27):
看数字电路TTL方向器的时候,有一个问题不懂
加入输入是0.2V,T1的B将钳制在0.9V,然后他就得出结论,T2的发射结就不会导通。T2的发射结到不导通只跟T2的B有关吧,那么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到出来的

网友A:
http://img229.ph.126.net/K2a7UWO ...

不能直接看到图。补充个图片链接。

网友A:
这个电路开始我也不明白。

现在说说我的理解:
VI=0.2V=L,VT1之B极0.9V,从R1向VT1、VT2、VT4的方向看去,三个PN结的电压不足,因而不能正向导通。同理可知,VI=…=H时,能导通。

实际上,根据三极管的工作原理,VI=…=L时,还要想到此时电路要从VT1的C极吸收电流,因此,更不会导通。OK!

网友A:
半夜提问 精神可嘉
相信已经成功解答
祝你做个好梦!

网友B:
看不到图啊

网友A:
用windows自带IE打开我二楼的链接即可看到图片

网友B:
ls,我用ie和臭美都打不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今天又琢磨了一下
T1相当于并联的2个PN结,当T1之B钳制在0.9V,其实BC结肯定也是导通的,到T2之B只有0.2V了,所以T2无法导通。此时T1处于深度饱和状态。目前一切都是OK的。
然后顺其自然的,T5不导通了。但是我有发现了上面推论中的一些问题
以下都是针对T1讨论的
T1的2个并联的PN接是导通的,BE正偏,那么EC到底是正偏还是反偏呢。此时E还是有电流的,很小很小,这很类似于BJT的深度饱和状态,也是咱推导出来的,但是深度饱和需要EC正偏,即C的电位大于E的点位,可是无论如何得到的都是E=C,都是0.2V,因为是并联的。

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找到T1的集电极回路,我怎么感觉自己找不到啊。我的理解是,从VCC到R2,到T2的BE反向电阻,由于T2是截至的,电流肯定流不下去了,只有往T1的地方跑啊,照这样来说T1的BC肯定不导通啊,又矛盾了。烦死了

接着再看模电的部分,说三极管放大的时候,BE正偏,EC反偏,代入这个电路里面,根本就无法判断T1的电位是多少,好不容易得到0.2V的值,结果还不能确定

难道这个电路是无解吗,还请各位高人指点,非常感谢

发帖不能上传本地图片的吗

网友A:
能上传。
只是不是点击编辑框上面的工具栏,而点击编辑框下方的“添加附件

网友C:
图挂了,先把图下载到,再上传

网友A:
既然你这么说,我来上传吧

7# mo910

楼主:
哦,知道了,呵呵

网友A:
哈哈,就地取材,简单做个示范
你可以通过提取图片确认

网友D:
就是钳位效应,T1当二个二极管理解。T1的基极被钳在0.9,T2是不能导通的。如果T1的基极能上升到1..4V以上时,T2能饱和。

楼主:
再来说说我的看法,最后发现还是数电的书上上讲得最正确,首先T1的B被钳在0.9V以后,T2是肯定不会导通的,因为T1相当于2个二极管并联,T2的B最多0.2V,从而T2的BC结反向电阻特别大,导致T2的B上电流特别小,与T1处于饱和的情况相符合。另外T1可以直接判断工作在深度饱和中,因为集电节与发射节都是正偏。接下就水到渠成了。以上解说全采用数电的翻版,如有疑问可直接参考数电@~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