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迷茫,想请教大家的意见

楼主(2010-12-27):
学电子方面,是精通一个方向比较好还是多个方向都尝试一下,学广呢?我学了单片机后学了一段时间EDA,由于是在校生,导师安排转向其他方向,以后还会转的。很迷茫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

网友A:
学生,多学点东西,多尝试几个方向,应该是件好事。

就算毕业后走向社会,通常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,只要大的方向(如你所学的大方向——电子)明确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为何要强调明确大方向呢?

因为,一般所学的基础知识与这个基本方向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只要相关基础打扎实了,具体方向的选择和转换应该不是件难事。

网友B:
用什么学什么比学什么用什么好。

网友C:
深度和广度都重要,一般搞应用电子技术,初期广度优先,然后在职业中定位具体的方向进行深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