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选型 请教

楼主(2010-12-27):
我想选一款altera的fpga 他的作用是将多个高速单片机采集的大量数据集合 数据采集速度快 数据多 然后fpga将数据写入到电子硬盘里 不知道哪种fpga合适 请各位高手指教

网友A:
cyclone系列的几乎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单片机的采集速度再快,fpga一般都可以处理过来,按照你的描述,主要考虑IO管脚和与硬盘的接口是何种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