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开关电源输出整流管关断尖峰RC阻容吸收问题

楼主(2010-12-27):
这真是个头痛的问题,因为尖峰过大,烧了不少二极管HER107,并且导致电源毛刺严重,让变压器厂家改了两次工艺,包括三明治绕法,屏蔽等,都不见效果,

有人还说用二个二极管并联,试了也没有效果。
更换反应速度更快的二极管,设置拿4148这种才几十NS的二极管临时代替一下,也没有改善。

唯一能明显有效果的就是RC,我用100欧电阻加上102电容,基本去掉了尖峰值的8成以上。

另外,适当降低负载电流,也有效果。

我想问,用RC吸收之后,TOP管的功率是加大的吧??

网友A:
损耗是否加大,你可测量输入功率来判断,一般RC的损耗只是移花接木,把二极管的损耗转了过来,此消彼涨

楼主:
谢谢楼上,弱弱的问,输入功率怎么量才方便准确?

网友A:
功率计,如果没有的话,你可以把高压母线剪开,串入电流表,在增加一颗高压滤波电容,保证表的两端各挂一颗。然后开机,看一下并RC后输入直流电流的变化,可大致估计

网友B:
你确定是尖峰过大损坏的?

网友B:
:o
难不成直接用万用表??

网友A:
LS没用过万用表?

网友B:
没这么用过。

网友A:
没这么用过。
引用 网友B:

万用表之所以万用,有它的道理 :lol

网友C:
8楼伟林:
不这样用,还有其它用法?愿闻其详。

楼主:
是的。
现在用的二极管型号为HER 系列,
如果换用反应时间的更长的二极管型号FR107,在夏天的时候,不到1分钟,即可看见二极管冒烟烧毁。

而量产发出去的产品,有个别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烧毁退回,其迹象全部为烧焦现象。

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越大,尖峰值越大,导致二极管烧毁的越为迅速。

6# 伟林电源

网友A:
对付反向恢复,需要在二极管上串磁猪

网友D:
在输出端接LC滤波好像挺管用的,可以试试啊

网友A:
这样不会有任何帮助

网友E:
这现像我也有碰到,LC是无效的,磁珠没试过,不过把MOS改软些开关,有所好转!也 许磁珠是个好办法!我试试呵呵!又从蚂蚁这学一招。哈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