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急问,IAR FOR STM8 中程序中增加一条指令后,延时变长

楼主(2010-12-27):
遇到一奇怪的现象, 在程序的某个地方经常增加一条指令即使是nop();会出现程序的其他地方出现延时变长的现象,如下,即使我在前后增加了关中断,延时变长差不多18%左右,现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源, 出现这种情况,只要在增加程序的方再增加一个nop()或延时指令,也可以恢复正常. 有时也可能通过设置优化级别也可以取消,但在写程序过程中不时又会出现,希望大家帮忙出出主意,,,,
for(i=0; i<8; i++)
   {
    GPIO_WriteLow(PORT_TX791, TX791); //clrb(port_tft_tx , tft_tx);
    if(temp&0x80)       delay(1);
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delay(7);
    GPIO_WriteHigh(PORT_TX791, TX791);
    if(temp&0x80)      delay(1);
    else               delay(7);
    temp=temp<<1;
   }

网友A:
要找到原因,看汇编代码。

有两点课参考:
1.IAR 优化会相同代码合并成函数,代码空间减少了,但执行时间变长
2.STM8的指令执行时间并不是固定的,与执行所处在的上下文有关。

楼主:
谢谢,看过汇编代码,延时函数的汇编代码一模一样,没有发生变化。

网友A:
加个nop,能影响nop前后几个指令的执行时间。

还能影响指令的对齐方式。(暂不清楚,指令对齐方式是否影响指令运行时间)

网友B(2012-08-24):
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,我还在想办法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