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触点并联RC抑制火花干扰,漏电流对负载寿命影响

楼主(2010-12-27):
用继电器控制220V 8W左右的 电磁阀,为了抑制触点断开时的火花干扰,我的板子上用的是RC阻容吸收,C0.01uf 电阻几十欧,按公式计算,漏电流为0.7MA,
这种RC组合方式,对火花抑制非常有效,但是,实际应用中,发现有好多电磁阀寿命明显偏短,我们一时无法找到具体原因,担心会不会这种RC方式会对电磁阀有伤害。

电磁阀规格 功率8W,线圈内阻约5K欧,是洗衣机用的那种进水阀,按功率来计算,0.7MA 的电流所产生的功率消耗,是微乎其微的,但用示波器测量电磁阀电压,在触点断开后,发现电压波形并非正弦波形,而是有阻尼振荡现象,最大幅值不超过20V。

我想问,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影响电磁阀寿命。

我曾问过进水阀厂家的工程师,他们说电磁阀烧掉基本上都是因为持续工作时间过长,线圈发热才会烧。

网友A:
你不会吧RC并在你的继电器触点上了?? 没有加在电磁阀的线圈两边?

网友B:
LS可能没仔细看题,在这个应用中,RC确实应该接在继电器的两端,主要延长继电器触点的寿命。

LZ应该在你的电磁阀两端反向并接一个1N4007二极管,对电磁阀线圈掉电后进行快速放电。

继电器断开后,在电磁阀两端确实会出现阻尼振荡的波形,就因为这个才要求必须反向二极管进行续流。

RC不会对电磁阀的寿命造成影响,某种程度上讲,反倒是应该提高电磁阀的寿命才对。

至于电磁阀长期工作导致寿命下降,这个就不好说了,至少电磁阀应该满足其手册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的寿命系数,否则就是劣质产品。

个人感觉是LZ少了二极管造成的。

LZ以为然否!?

网友C:
LS可能没仔细看题,鉴定完毕,

网友D:
<电磁兼容导论>里面有提到计算方法,建议LZ参考一下

网友B:
LS可能没仔细看题,鉴定完毕,
引用 网友C:

呵呵,请指教!

网友E:
LZ应该在你的电磁阀两端反向并接一个1N4007二极管,对电磁阀线圈掉电后进行快速放电。
继电器断开后,在电磁阀两端确实会出现阻尼振荡的波形,就因为这个才要求必须反向二极管进行续流。

这句有问题:上电二极管就放**,呵呵:@

RC不会对电磁阀的寿命造成影响,某种程度上讲,反倒是应该提高电磁阀的寿命才对。

这句讲得好,佩服!:lol

网友E:
我曾问过进水阀厂家的工程师,他们说电磁阀烧掉基本上都是因为持续工作时间过长,线圈发热才会烧。

意思就是不是RC的问题的啦

线圈长期工作,发热和振动等均有可能缩短寿命。
发热原因:XXX
振动原因:123

网友E:
关于耗电的问题:串上一个灯泡,可能发光

网友B:
这句有问题:上电二极管就放**,呵呵:@

这句讲得好,佩服!:lol
引用 网友E:

呵呵,多谢指正,确实没仔细看题。

原来是220VAC。

呵呵,那只能在电磁阀两端接合适的压敏电阻了。

网友F:
我曾问过进水阀厂家的工程师,他们说电磁阀烧掉基本上都是因为持续工作时间过长,线圈发热才会烧......
引用 楼主:

这句话我怎么觉得有严重的问题?是谁规定电磁阀不能持续长时间工作的???

如果电磁阀持续工作会烧掉,我敢肯定这是假冒伪劣产品(特殊应用的除外)!!!

网友G:
应该是加在线圈两边。
但对于电阻电容如何取值,却不是很了解。希望有大虾能够回复一二。

网友H:
先去分析一下已坏电磁阀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,RC吸收回路不会是导致问题的原因,重点查应用条件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满足,如果是,那就只能说是电磁阀本身的质量问题了,如果不是,改进设计满足电磁阀的应用条件。另外,普通家用洗衣机用的电磁阀是不能满足工业应用需求的,不能连续工作太久,这是由洗衣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,厂家不会支付额外成本。

网友I:
关注,一直以为加负载端

网友G:
6L 雪山飞狐D
可否具体指明 书名 和章节?

网友A:
还是觉得LZ的问题出在RC并继电器触点上了。
这样,不管继电器动不动。电磁阀线包都有电压。
断开:RC跟线包分压。
闭合:220V

结合厂家的建议和春阳老师的说法。
很有可能。

网友E:
先去分析一下已坏电磁阀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,RC吸收回路不会是导致问题的原因,重点查应用条件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满足

我也是这个主张。
RC是很“纯洁”的回路,与电磁阀并联。

14# chunyang

网友E:
另外,一般不要让RC放在电路板上。RC的作用是吸收线圈的“顶牛”电压,越接近线圈越好。

网友J:
操作频率多少?这个很有关系。适当减少线圈电压也可以考虑,rc电路应该不是问题。

网友K:
呵呵,4楼才是没仔细看题的那个。
LZ说的是220V的交流电磁阀哦,你给并联二极管???

网友K:
至于LZ的问题,既然故障出现的比较多,那就应该解剖尸体,仔细观察,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损坏的。
比如是线包烧了?漆包线击穿了?漆包线霉断了?...
等等等等

网友L:
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,以前RC是并接在继电器触点两端的,后来老板要加一个指示灯(220V那种)原意是当继电器闭合时灯要亮,也许是那灯质量太好了,当继电器不闭合时通过RC那点电流灯就亮了,被继电器控制的电磁阀也偶尔出现个别类似灯的这种现象,无奈把RC改并接到了电磁阀的两端。

网友L:
从原理上讲我这种接法也可以防止继电器触点打火的,不知大家以为如何?

网友E:
回复 网友K:

确实。
在此要交待一个事实是,一般人容易认为线圈不容易坏,不过我确实接触过一批时间继电器,有一段时间居然发现一个接一个坏下去,后来发现,发现仅仅是里面的线圈坏了

网友E:
中国货就是这样“出人意料”

网友B:
呵呵,4楼才是没仔细看题的那个。
LZ说的是220V的交流电磁阀哦,你给并联二极管???
引用 网友K:

:L ,俺不是已经认错了吗!

:D

楼主:
回复各位:
有点没说清楚,我说的220V是交流的,标准50HZ。
1 如果是为了抑制干扰效果的话,实践证明,这种RC直接并联在继电器触点的效果是非常好的,同时对继电器本身的寿命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我想应该不需要在进水阀线包两端并联什么了。但其缺点在于即使继电器断开后,依然有微弱电流通过,如果是空载的话,用万用表能测出有220V的电压存在,常给某些现场人员以误会。另外,C容量要严格控制好,如果太大,则漏电流大,甚至造成触电事故!0.01UF对应不到1MA电流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2 进水阀结构属于电磁阀,也就是电感线包,按国家标准,洗衣机上的进水阀确实不可以长时间工作的。(某些种类的电磁阀可以长期工作)。我的进水阀坏掉基本上全部属于线圈烧掉而坏的(测量线包电阻为无穷大)
3 进水阀厂家的工程师意思就是说“只要不发热就不会烧的”,他们还说要是把进水阀泡在水里,让水来散热,则可大大增长寿命。
4 现在怀疑进水阀烧掉是因为散热不够好,应该和电路无关吧,我想起可控硅的应用电路,几乎全部用了RC吸收或者压敏电阻并联在输入输出端。如果RC这么容易引起负载寿命偏短,那么应该有很多资料会提到的,否则中招的人会很多。

网友A:
既然已经怀疑到原因了,为什么不把RC并在进水阀线包两端?

始终觉得RC并在继电器触点上,虽然能有效保护继电器的触点。
但是对于整个开关系统来说,没有直接并在负载线包两端好。

可能你的问题并不是在静态漏电烧了阀的线包。而是因为线包两端没有做续流电路。
关断时整个回路电压波动很大,对你的阀寿命有影响。

网友M:
我现在继电器触点是110VDC,2A;如果采用RC电路进行灭弧处理,R,C的选择一般选多少啊,看了很多的资料,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,请教下各位

网友N:
RC吸收电路中,电阻的计算不知如何计算?望高手指点一下!
电磁阀在断电的时候,两端的感应电压是可以用示波器抓的到的。

网友N:
28楼的回答:C容量要严格控制好,如果太大,则漏电流大,甚至造成触电事故!如何理解?谢谢!
C容量小的话,只是充电时间相对长点,应该也会有触电的感觉吧,请教下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