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边问题?

楼主(2010-12-27):
PCB怎么提示厂家留板边呀,留板边不是很多块连在一起再留的呀?我应该怎么在PCB上画出提示生产厂家要留板片,怎么留。多谢各位大侠。。。。

网友A:
自己拼板,然后一般留5mm的工艺边

网友B:
机械层多画5mm就可以了
PCB生产厂家懂的

网友B:
机械层多画5mm就可以了

网友C:
电路板生产工艺中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.5mm左右 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.,

再加上MARK点,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其实,留不留边完全是为了方便量产,做几pcs样板就免了吧,另外特别小的PCB也最好加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