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发送CMD55+ACMD41总是返回0x01?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0-12-27):
SD卡发送CMD55+ACMD41总是返回0x01?是怎么回事
发送cm0是0x01发送cmd8是0x01  (4g金士顿sdhc卡)就是发送cmd55+acmd41老是返回0x01怎么回事

网友A(2011-03-09)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直解决不掉

网友B(2011-09-22)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。。有木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的?

网友B:
我也是啊:'(

网友C(2014-05-08):
您好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是51单片机读写SDHC 4G的小卡的  我给卡初始化的过程中CMD0和CMD8的应答都对()  然后我再写CMD55和ACMD41的时候都是返回的0XFF 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 您能帮忙解决下吗?

网友D(2015-10-19):
         cnt = 200;
         do
         { // Ñ­»·¶ÁÈ¡·¢ËÍÃüÁî0µÄ·µ»Ø×´Ì¬£¬Ö±µ½³öÏÖ0x01»òÊdz¬³ö200´Î
                sta = sd_send_cmds( CMD0, 0, 0x95 );
                cnt--;
         } while ( ( sta != 0x01 ) && ( cnt ) );

                if ( cnt == 0) // ÅжÏÉÏÃæÑ­»·Í˳öµÄÔ­Òò£¬¶ÁÈ¡µ½0x01£¿£¿£¿£¿ ³¬Ê±£¿£¿£¿£¿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Èç¹û³¬Ê±ÁË£¬È¡ÏûƬѡºó£¬Ö±½ÓÍ˳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CSΪ¸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 // ·µ»Ø1£¬³õʼ»¯Ê§°Ü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ta = sd_send_cmds( CMD8, 0x1AA, 0x87 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CSΪ¸ß
    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
//         do
//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ÒÔϲÙ×÷Ϊ¼¤»îSD¿¨£¬Ê¹SD¿¨½øÈëÕý³£¹¤×÷״̬
//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CSΪ¸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ÊÍ·ÅSD¿¨
//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//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Ñ¡ÖÐSD¿¨
//            sta=sd_send_cmds( CMD55, 0, 0x00 );
//        sta=sd_send_cmds(ACMD41, 0x40000000, 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·¢ËÍCMD41  ·´»ØÖµ‘ªÔ“ÊÇ0x00 …¢”µ0x40000000   0x00ff8000
//          } while (SD_GetResponse(SD_RESPONSE_NO_ERROR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Ñ­»·Ö±ÖÁ²Ù×÷³É¹¦  ·µ»ØÁã±íʾ³É¹¦

         cnt = 0xffff;
         do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CSΪ¸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ÊÍ·ÅSD¿¨
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
            sta=sd_send_cmds( CMD55, 0, 0x00 );
        sta=sd_send_cmds(ACMD41, 0x40000000, 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·¢ËÍCMD41  ·´»ØÖµ‘ªÔ“ÊÇ0x00 …¢”µ0x40000000   0x00ff8000
                cnt--;
         } while ( sta && cnt );

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

网友D:
               sta = sd_send_cmds( CMD8, 0x1AA, 0x87 );
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CSΪ¸ß
         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

我的程序必须写成才可以通过

网友E(2016-01-07):
       根据SD2.0规范,如果主机支持SDHC或者SDXC的卡,ACMD41的参数中的HCS位应该置1,即32位的参数应该为0x40000000;如果主机只支持SDSC,那么ACMD的参数中的HCS位应该置0,即32位参数应该为0x00000000。
       简单起见,如果你的卡是SDHC/SDXC,ACMD41的参数就用0x40000000;如果你的卡是SDSC,即使你的程序也支持SDHC,请将ACMD41的参数改为0x00000000.

网友F(2017-05-10):
引用 网友E:
根据SD2.0规范,如果主机支持SDHC或者SDXC的卡,ACMD41的参数中的HCS位应该置1,即32位的参数应该为 ...

我使用的是sdhc的卡,参数使用的0x40000000,返回值第一个是0x01,接着再发就是一长串的返回值了,我是直接用示波器看的,大约十几个字节的返回值,不管发多少遍每次都一样

网友G(2017-06-17):
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发送ACMD41后返回的是0x01,不知道楼主当时有没有解决呢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发送ACMD41后返回的是0x01,不知道楼主当时有没有解决呢? ...

我晕,步进调试是01,整句调试是0x00.这是什么原因,有大神知道吗,,

网友H(2017-07-26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
ACMD41概率性的sdcard初始化返回0x01;
有的时候可以返回0x0,
请问是否了解呢?

网友I(2018-05-08):
我acmd41参数改0x40000000就好了具体代码看附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