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转换出来的模拟电压为什么不稳定???

楼主(2010-12-27):
请问各位大虾,我是用51控制一DA(AD7224)输出一路需要的模拟电压,但是得到的电压跳动很大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?(基准电压绝对稳定)。非常感谢!!!

网友A:
你的驱动程序有问题。  仔细检查一下吧

网友B:
LZ先把电路贴上来,看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。
现确定硬件没有问题。在去调试软件。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CS=P3^7;
sbit WD=P3^6;
sbit LDAC=P3^5;
sbit REST=P3^4;
void init()
{
CS=1;
WD=1;
LDAC=1;
REST=1;
}
void delay(uchar x)
{
uchar y,z;
for(y=0;y<x;y++)
  for(z=2;z>0;z--);
}
void DA_START()
{
REST=1;
CS=0;
LDAC=1;
WD=0;
P1=0X80;
WD=1;
;;;
LDAC=0;
WD=0;
CS=1;
;;;
WD=1;
// REST=0;
;;;
}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delay(0);
while(1)
{
    DA_START();
  }
}
这是我的驱动程序,检查了好几遍都找不出原因,一下为时序表。谢谢指教。。

楼主:
以上为DA接线图,及时序表,谢谢各位解答!!

网友C:
很大到底是多大!?34D还是30A

楼主:
我现在给的数据时希望输出5V电压,但是它可以输出5V保存几秒钟后,波动到6V甚至7V,到最后又回到5V然后又波动。往复这样。     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D:
单步试一下

网友E:
楼上正解...

网友F:
加一个小的滤波电容

网友G:
用运放在输出的电压射极跟随一下,带载能力就很强了。

网友H:
我用51控制DA做过一个波形发生器,有低频噪声,改变频率噪声频率不变。后来发现是供电电源不稳。

网友I:
负载呢?是不是负载变化很大。

楼主:
9楼讲的有些道理,我没有加负载的。应该是程序问题,我试着加下延时的,非常感谢谢各位的指教!!

楼主:
另外我还发现,单片机IO口的数据是对的,但是到了DA输入时就变了甚至还有数据线的电压时9V。甚是奇怪啊。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J:
没看懂~~~~ 正处于初级学习阶段

网友K:
DA芯片坏了

楼主:
呵呵  问题解决了,谢谢大家的支持!!非常感谢

网友L(2013-03-11):
是什么问题??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