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位检测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27):
[local]1[/local]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~M7V3ZE9EMA7ZGKPH5$USWA.jpg
帮我看看这个电路!SENSOR接一根柱子与水接触,11脚输出PWM,10脚输入用于检测容器有没有水,这样可以不可以?
请牛人帮忙分析!谢谢

楼主:
附件是原理图!

网友A:
看你这个原理应该是电容法检测水位。

一般就是11脚先输出低电平一段时间,把C39和水介质等效电容上的电荷泄放掉,然后把11脚设置为高电平,对C39和水形成的等效电容充电,然后判断10脚上出现从低到高电平跳变的时间,根据这个时间的大小得到水位高度。

这个测量方法也有很多弊端,例如,SENSOR的金属柱随着锈蚀后导电能力改变,液体介质的不同,SENSOR上覆盖水垢等物质,等等均会对测量产生一些影响,要想做好它形成正式的产品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。

网友B:
RC充放电方式检测也还好啦,现在不少cost down的产品都采用这个方式,一般好点的Sensor金属柱都还做得可以,不会那么容易锈蚀。

网友A:
RC充放电方式检测也还好啦,现在不少cost down的产品都采用这个方式,一般好点的Sensor金属柱都还做得可以,不会那么容易锈蚀。
引用 网友B:

要么镀金,要么碳棒,什么的,如果是铁或者不锈钢什么的,都撑不了太久,主要是上面有电,有一定的电解过程,会加快锈蚀的过程。

即使是碳棒,但水垢很难对付。。。

网友C:
用个水位浮球,如果只要开关量的话。

楼主:
3楼有好的办法吗?请教了!

网友D:
好象一般金属棒都要衬塑料防止腐蚀......

楼主:
我不需要测试水位高度,只要测试有水和没水两个状态

网友E:
:)只要检测有水没水的,干嘛不用湿度传感器

网友F:
装水的是啥材质?

楼主:
装水的是塑料容器,不用传感器的成本的考虑

网友G:
用光电传感器吧

网友H:
可以借鉴一下洗衣机的水位检测,压力检测。

楼主:
要COST DOWM ,没办法
所以麻烦大家帮忙想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