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数据总线=1为什么是释放呢

楼主(2010-12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习惯上总线高电平为空闲态。

网友B:
协议标准

网友C:
中国人习惯用筷子吃饭,当然你也可以拿叉子吃饭

网友D:
=1以后,可以拉低,而=0后不能拉高,所以是释放总线

网友E:
这是因为很多芯片是通过开集电极或开漏方式接入总线的,这和“逻辑与”非常接近。

如果定义“1”为释放状态,“1” .AND. “?”都保持不变,而“0”杀过去,总线就是“0”了。

网友E:
其实“1”的定义有多种,如两线的电压差,调制信号的有无等等,高电平只是其中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