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★】pic16系列选型咨询

楼主(2010-12-27):
想用pic16系列20脚左右的mcu做个方案,需求如下:
1. IO  10个左右
2. UART口  57.6K波特率,±2%误差,不太敢用内部RC。
3. 3.0V 工作
4. 外接4M或8MHz Osc,
5. 工作电流越小越好,新的nanoWalt 技术,200多uA@4MHz,3V非常有吸引力
收集到的几个型号:16f690/16F1928/16f1926等好像IO/接口/工作电压等都能满足要求,但是flash rom 的空间少了点。考虑到进口扩展性,最好有8K flash。请各位推荐一款货源充足,功能类似的IC。

网友A:
PIC16F1828或者PIC16F1933什么的都可以。

如果要8K,那就1933,货源还可以哦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:16F1928  应该改成1828. 谢谢yewuyi。先看看1933资料,再来请教!

楼主:
请教下yewuyi,1933最少是28脚,还是觉得182x系列好(20脚刚好够用)。最高有8Kflash的1829,不过好像pic的网站上连象征性的报价都没有,是不是这个没什么人用?
另外:从朋友那里借了个ICD2,可以调试新出的电路吗?

网友A:
请教下yewuyi,1933最少是28脚,还是觉得182x系列好(20脚刚好够用)。最高有8Kflash的1829,不过好像pic的网站上连象征性的报价都没有,是不是这个没什么人用?
另外:从朋友那里借了个ICD2,可以调试新出的电路吗 ...
引用 楼主:

1829应该还没有量产,所以暂时没有正式报价,除非你是大客户,否则暂时不要选择它,或者你能等4个月以上,我估计4个月左右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得到货了。

ICD2能否支持,你可以自己看以下1829的DATASHEET哦。

网友B:
16F1829现在可以拿样品,但还没正式量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