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搜集稳压电源(恒流恒压型)原理图。

楼主(2010-12-27):
想把EP968手持机的电源部分做的更专业,成本要低些。
所以征集下原理图。
另也请推荐稳压电源方面较专业的书籍。

网友A:
你说说要求,俺给你专业打造一份...

网友B:
恒流恒压是不可能实现的……
应该指的是一般直流电源的“CC”和"CV"吧
负载轻时,稳压;负载重时,切换到电流保护模式,输出电压随着电流增大会降低

网友A:
以董兄(楼主)的水平,不可能不懂欧姆定律,应该是CV/CC两种模式

网友C:
直接做恒功率就好了。

网友A:
恒功率电源不是稳压电源。

网友B:
CL和RL是外部负载;
稳流电流由运放驱动能力和输出串联的电阻RISO决定。
如果追求速度而且外部分布电容小于运放可直接驱动的电容,那么CF可以干掉。
如果外部上拉能力较强,RISO可以反向并联二极管,且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。
调整运放供电电压即可调整输出电压。

楼主:
就是蚂蚁兄说的CV/CC的意思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具体线路,输入输出范围,电流等,也没有波形,环路参数,因此不好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