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虾整流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27):
关于三相整流桥的问题, 上面只标明50A 1600V。 这是说三相电流总和是50,还是说单项可以过50A? 那么用这个整流桥做10KW 的设备整流是否可以?
如果不可以, 理由么?

网友A:
电流应该是输出额定电流。是否能做10KW设备,不仅要看功率,还得看电流、电压的额定值是否允许。

楼主:
HWM大侠 我想理解的是50A 是指的什么容量。比如说三相线电流都在17、18A左右。 那么器件选型是否还可以使用50A 1600V的呢?

网友A:
to 3L:

应该是三相整流输出的额定电流。三相电各个相位不同,会有叠加。

网友A:
至于 50A 1600V 三相整流器是否合适,主要看电流是否能满足需要。估算时需加适当的余量。

网友B:
50A是总的额定平均输出电流,只有在满足散热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,实际应用中要搞好热设计。
满载输出损耗可达120-130瓦,可以在上面煮**蛋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前辈您看这样估算可以么? 功率10KW 三相负载均衡的情况下每项电流在15.2A左右。 那么用50A的整流桥,是15.2A的2.5倍。这个余量计算的对么?这么算是可以选用了?
还是把每项的15.2A相加起来为45.6A, 这样整流桥工作是在临界状态。选50A 不行、

网友B:
楼主还没弄清楚?
1,三相整流桥的额定电流不是输入,而是输出电流;
2,三相整流输出电压一般是380V,输出电压近500V,10KW的话,输出电流也就20A多点,完全可以承受,只不过要做好热设计,根据datasheet,单个结的压降约1V,电流需要同时流经两个结,那么压降约2V,也就是说整个整流桥约有40W的功耗,比你手中的电烙铁还大

网友A:
to 7L:

前面说过了,50A应该是指三相整流桥(内有六个二极管)接入三相电后所能给出的额定整流输出电流。要注意的是,它的整流输出是相隔60度有一个380*(2^0.5)正弦波峰那样的波形。自己去算其电压有效值是多少,然后算出10KW下的电流有效值和平均值。再放余量做选择。

网友B:
对于三相整流,输出的电压纹波已经很小了,有效值跟平均值基本上差不多大,不必十分精确

楼主:
哦, 谢谢前辈们指点, 那选这个整流桥应该没问题吧,理论上应该能做到25KW吧? 底部用大散热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