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敢不敢来指导一下

楼主(2010-12-27):
本人用CPLP MAX7032AELCC44-10芯片在做项目上。现在问题
是下载器连接不上。软件是用QuartusII 9.0 下载线是ByteBlasterII小虾在线等到分候

网友A:
CPLD本身有几种工作模式,下载模式也有几种,对应着不同类型的下载电缆。首先确保设计的下载模式和下载电缆是匹配的,然后检查下载端口的上拉电阻等是否有虚焊或阻值不合适现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虾!下载的模式是JTAG的。。能支持ByteBlasterII电览线的下载啊 我发的图怎么就看不到了。。。硬件方面我也多次检查了比如虚焊这些 倒是上拉电阻 我不大肯定下载电路是不是对的

网友A:
配置接口上尝试着将TDI上拉至3.3V.TDO去掉上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 非常感谢  现在不能弄 明天试试

网友B:
JTAG么?4楼的正解..
TDI,TMS上拉,TCK 下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对的 大虾也玩过CPLD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