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phy口与交换芯片的phy对接出现问题

楼主(2010-12-27):
之前用过IP175这颗交换芯片,使用了3个MII/RMII接口,此时需要将交换芯片的两个phy口对接,对接电路使用30欧姆的上拉电阻作为终端阻抗匹配,信号线上串接10uf的陶瓷电容,该电路在实际设备中使用是可行的。向前辈咨询过,该电路也是试出来的。

现在新的项目中发现,如果用该电路来对接cpu的phy口与交换芯片(IP175)的phy,不断的上下电重启设备,该连接有概率无法通信。出现连接不通时,用示波器观察到的现象是交换芯片的TX(输出端没有信号)。

想通过这个帖子,向大家咨询,两颗芯片的phy口对接电路是如何构架的?按照上述电路对接为什么会出现概率性连接不通的现象?
请大家指教!

网友A(2011-12-14):
对求,经常遇到PHY对接的情况,关键看两边是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,驱动类型不同,对接应该麻烦。

网友B(2014-08-04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